苹果A1398 掉电,不充电,亮屏掉电,系统掉电

楼主(2017-07-16):
  如题,修到一个A1398(背部信息2013版) 版号是00138A,这个图纸到处买不到,所以用其他型号代替使用,还好,大多数位置都一样,编号位置差不多都是一个位置,
故障为:最初不开机,清完后可以亮机,并且能看到WIN图标,因为没安装到机器上,所以亮了一下就关机了,发现不充电,随机订电池,这个机器进水特别严重,电池简直就是水泡的,无论好坏,直接换新的,到货之前也没管这个机器,今天电池到货,发现依旧不充电,更可气的是亮机后掉电,能看到win界面,但是掉电,还以为硬盘也坏了,插到别的机器上,直接进系统,硬盘没问题,正好也定的键盘,直接换新键盘吧,以前遇到过掉电的,风扇狂转的,就是键盘引起的,随机换键盘,这是这个熊样,然后看图纸

如图,公共电压正常,即使掉电,ACOK信号也一直有3.25v,待机3.3V正常
但是发现,Q7180巨烫,不插电池温度正常,插电池以后,手上去一秒钟,直接弹出个水泡,随即拆下来测量,发现主板不短路,管也是好的,但还是换了一个好的管,上去以后还是巨烫无比,随机直连,不通过这个管,这样可以排除控制角杂波造成的不稳定,没有示波器,所以这样排出了,短接以后,还是开机掉电,没有任何改善,有朋友说散热问题,可以百分之百肯定不是散热问题,因为每次掉电时间都是一幕一样的,接了强力风扇测试,问题是一样的,换过6259,故障一样,随机测量充电管,如图

这个Q7180是巨烫,现在已经直连,不通过6259控制

实测电阻都没事,电容也都完好,无短路,但是充电电感电压为2V,充电管控制级电压5V和12.5V来回跳,换管也这样
现在症状是,1,不插电池,插电源,自动上电,亮机掉电,小绿灯开机后会从绿色变成橙色
2,插电池短接开关不开机,也就是不放电,插上电源自动上电,小绿灯绿色转为橙色,上电掉电,充电电感2V,不充电,掉电后能自动重启,开机后断开电源,电池也不工作

请问,还有还要测试哪些地方?开机状态下摸过内存颗粒,无异常发热的

网友:
大家给个思路,还是按照不充电修,但是外围和6259都换过了,也不行

网友:
起初也考虑过系统问题,目前试过不加硬盘,或者U盘启动,故障一样,也是掉电,但是每次后能亮机

网友:
主板的问题吧   掉应该不是硬盘。。。。。。。。

网友:
进水的机器问题老多了  闹心修的

网友:
我没说是硬盘引起的,我说的是排除硬盘问题,复制粘贴我不知道怎么想的,很感谢大家参与,但灌水不爱,这是国内第一大维修论坛,希望大家不要灌水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A:
现在是不是有一些笔记本电池放电需要一个信号才放电啊,就是电池公共点电压

网友:
苹果时序严谨!不建议各种短接,按时序一步一步慢慢来吧!

网友:
这个比较复杂啊。让高手来帮你分析。

网友B:
                                             SMC本身是否有问题也是要考虑的。

网友C:
应该要先修充电 吧  也许充电好了  掉电问题好了

网友:
还是要查冲电的电源管理芯片,及外围电路

网友:
像这种情况 大眼一秒 直觉告诉我  显卡有问题   LZ可以考虑 加焊下显卡

网友:
充电问题

应该要先修充电 吧  也许充电好了  掉电问题好了

网友D:
我修过一个 短路   弄好不短路 就是不开机  最后发现是个保险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不是有一些笔记本电池放电需要一个信号才放电啊,就是电池公共点电压

现在是公共电压直接进电池 把电池烧了,控制及信号应该有问题,但是6259和小件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修过一个 短路   弄好不短路 就是不开机  最后发现是个保险段了

系统供电这边我也测了 都正常 能开机 但是掉电,不开机好修,掉电困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要先修充电 吧  也许充电好了  掉电问题好了

是的,思路一样但是都换了 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C本身是否有问题也是要考虑的。

是的 但是实测acok什么的都正常,暂时不动他,还是考虑6259

网友E:
建议楼主量一下。主板上电池接口的阻止。充电电压只有2V是没有识别到电池,。一般都是EC坏了,你这种不充电的我修到很多了,一般都是6259的17、18、27/28脚电阻坏了。如果这些都正常基本上就可以断定是EC坏了

网友:
修好了吗,修好了说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量一下。主板上电池接口的阻止。充电电压只有2V是没有识别到电池,。一般都是EC坏了,你这种不充电 ...

是的朋友 那两个10欧的坏了 0欧2欧是好的,6259换了三个 问题还是这样 acok正常 ,充电电感是2V,但是充电管12.5直接进电池了,应该是电池烧了,现在是充电管控制级电压一会5V一会12.5V  但是ds一直导通 12.5直接进电池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朋友 那两个10欧的坏了 0欧2欧是好的,6259换了三个 问题还是这样 acok正常 ,充电电感是2V,但是充 ...

电池的电压是2.V  新电池已经烧了

网友:
估计你那个还是 Q7180后级可能有微断 坏事负债不够  对着图纸好好查哈 可能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