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州自动开机问题

楼主(2017-07-16):
神州机器 自动开机 版号6-71-W23D0-D02,插电自动开机 进系统都正常  强按开关关不了,感觉开关不起作用,不知是哪里问题,小电池有点 RTC电路也正常,求助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先看看 开关电压正常吗  如果 正常 进bios恢复设置  再有就是考虑EC

网友:
机器有没有进水呀, 查一下开关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把触发器件(P2808B0)拆了,看看还会不会自动触发,不会就换了或改这电路
还会就得刷EC BIOS,慢慢排查

网友:
先刷bios,再查下ec到桥的触发信号,。。。。

网友:
你都有感觉了  就跟着感觉走  量一下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有没有这个BIOS,

网友:
测下开关的电压和到EC的相关线路

网友:
先刷个把握的   按着触发时序走一遍   自动开机  只是桥这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