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板号820-3437-b 公共点短路 后面已经全拆 还是短 求指导

楼主(2017-07-16):
接修一台苹果A1466,不触发,拆开主板。发现公共点短路。一边有8.5v,一边没有。量保险F7140已经开路。
后极对地0.量了下也没到多少地方,一个一个全部拆掉。还是短路,没思路了。求指导

烧鸡烧到2a也没烧出来,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但是到的地方基本都拆掉了
求指导。。。。。。。。。

网友:
看看那个电压和公共点断了了,贴别是MOS管,MAC的MOS管一般都是复合管,测量起来麻烦

网友A:
兄弟,别动不动把相关的全拆呀,会造成二次故障的。要有目标性的拆。

网友:
烧鸡烧到2a不行,就烧5a反正没别的更好的办法

网友B:
还是要烧鸡  有短路就能烧出来的    仔细找

网友:
只有烧鸡了,不过我们的可调电源的电流不一定能烧出来,给你说个方法,找一个6V10A的电瓶做供电,屡试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别动不动把相关的全拆呀,会造成二次故障的。要有目标性的拆。

那你说咋整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要烧鸡  有短路就能烧出来的    仔细找

我怕电流太大把板子废了。。。。。。。。。。。

网友:
这个最好是烧鸡大法伺候啊,不过苹果的机器我都没有修到过一台公共点短路的。

网友:
                                       打开点位图看看有没有漏掉的地方。

网友:
补充下,已经修好了。大意了下,有一个电阻主板上没有装,但是跟后面是通的。拆掉一个电容 修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怕电流太大把板子废了。。。。。。。。。。。

可以适当调高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