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的一体机 C355板号是1.0的。开机没显示停在0.66A

楼主(2017-07-16):
在论坛中有好多这样的机器出现这样的问题,有的说是BIOS 的问题,有的是USB 的问题 ,下载分又这么的难赚,现在是一头雾水,到底是BIOS  的问题还是CPU 的问题,求助中

网友:
希望有这方面的高手出来站站脚,发挥您的智慧

网友:
还是看看SATA接口那里有没有短线才对,我都遇到过一台,SATA接口下面氧化了

网友:
你说的这个情况 再没有理论支持下 你之后不断的尝试啊 谁也给你确定不了问题的 坏一bios 就弄bios  坏一显卡 就弄显卡  怀疑cpu就弄cpu 没人能帮你

网友:
肯定是先刷bios试一下啊

网友:
此板COMS电池没电好像也会有类似故障,另外SATA硬盘线坏确实是通病

网友:
这个好像很容易断线吧!!!!!!!检查下!

网友:
    先检查所有供电 在刷BIOS 试试咯

网友:
先换CPU看看吧,换了不行就换南桥芯片,看主板有没有跑代码

网友:
这种还是自己分 或者下载个BIOS排除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