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联想CIBTI集成CPU小板子不通电求助

楼主(2017-07-16):
板子是不通电,IO IT8775E  CQX 待机3.3有,晶振也有电压,IO:42脚RSMRST3.3 v.没修过这种问题,请教修过的高手,如何入手,,,这板子第一次亮了一次

,,

网友A:
也是cpu上面的一个电容短路,具体哪个我忘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是cpu上面的一个电容短路,具体哪个我忘记了

也是?你是说和425 525,一样的问题么??
具体哪一个记得么,,

网友C:
这种都有通病的,你查一下吧,         问题在CPU上

网友D:
把CPU上面贴片电容直接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也是?你是说和425 525,一样的问题么??
具体哪一个记得么,,

也是RTC电路,修过这款,拆下风扇看看桥上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CPU上面贴片电容直接拆掉就可以了.

你是说的525的,板子能触发不显示吧,我这个板子是G5000,内存是笔记本内存,问题是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是RTC电路,修过这款,拆下风扇看看桥上的电容。

能给看看是哪个电容么??我没看出来,,和通病哪款不一样啊

网友:
这个好像看起来和那个通病不是同一个U吧。。。那个是连接COMS电池的。。你查下线路看看呗

网友(2017-10-06):
这种都是CPU上面的电容坏掉了  具体哪个说不好  都是热的坏掉了

网友:
那个通病不是同一个U吧。。。那个是连接COMS电池的。

网友F:
修好了没有,分享一下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好了没有,分享一下吧,谢谢!

没有啊,,报废了,对不起帮不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都有通病的,你查一下吧,         问题在CPU上

可以换个 试试

网友:
这个板子有通病

网友:
先把电容一个一个拆了试试,不行就只能换u

网友:
会不会是桥坏了,或者是桥得工作条件不满足,没有发出SLP_S3#这个信号呢?查一下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2017-11-09):
我记得是CPU 上电容问题  换掉即可

网友:
这个板子重置就好了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CPU的上面的电容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CPU上边电容

网友G:
我今天也遇到一片跟你这样得故障  买了个5P=FM    和IO     目前还没有维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今天也遇到一片跟你这样得故障  买了个5P=FM    和IO     目前还没有维修好

期待你的结果。。。修好说下。。

网友:
前两天来过一个,不触发的,cpu和桥是集成的,不知道和楼主的一样不,加焊cpu解决了

网友:
这种机子好像CPU电容是通病。、、、、、、

网友:
楼主 我换了IO 和 5O=FM 一样结果,不过早上过来开机了一下 我 加焊了CPU 也是不触发,。3V 5V待机 正常,报废了。不搞了

网友:
图纸需要的找我,QQ:190709646,我收费的,哈哈

网友:
有通病吧   论坛上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