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532 14G50mNkS 不显示

楼主(2017-07-16):
Acer   E1-471G-532 14G50mNkS   不显示插电电流从0。01A闪一下至0。06A后就跳到0。00了,这机拿来时客户说开不了机而且充电也不正常,我同事拆开后又能开机,我同客户说是桥不行因为上次修过一部I3的这样的机,就同他拆机上BGA至220度,装好后开机可以,客户拿回后还不到二个钟,又转回来说回家后用一下就不能开机了,一开机电电流从0。01A闪一下至0。06A后就跳到0。00了.查网上都说是BIOS还有其他的原因,我测电压,19V进来后,再分流出的电压就一高一低的波动,沉思良久后,还是没去动其他的东西,怕扩大故障,决定还是把桥重新上BGA至230度左右,再装上时有个关键的动作就是那个桥散热片不要上错了,上错了就会顶那个无线卡,就是错了会散不到热造成散热不到。装好后,客户试机二个多钟没事,电池充电也正常了。。。。

网友:
这个桥很多机器都没有散热器都没事的啊 这个机器 这么奇葩?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原来散热不好,引起的,学习了,下次注意

网友:
是撒热的问题吗  学习了 以后要仔细啊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15v那里喜欢出问题

网友A:
15V是那?学习下,,楼上的帅哥师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5V是那?学习下,,楼上的帅哥师付

图纸里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纸里搜一下就知道了

谢谢回复,,15V的作用是啥?本小白技术太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15V的作用是啥?本小白技术太差

15v一般用作二级转换电压的控制级

网友C:
当时他的扇热管 上是不是有很多灰尘呀

网友:
楼主好经验,值得在家学习,下次遇到注意一下了!!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打错字了,是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时他的扇热管 上是不是有很多灰尘呀

其实是桥本身的散热片,它的方向不同,装的不对就会紧靠无线网卡有点抵住网卡,其实也就是方向不对了,第一次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把桥的散热片掉个方向就离那个无线网卡有一定的空隙了。

网友:
咯,,我怀疑能不能稳定,,,,因为这桥本身发热小,散热器都省了,,,感觉这样修不怎么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