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例联想一体机的维修

楼主(2017-07-16):
同行拿来一个联想B305一体机。
不开机,据他说插上适配器,那适配器的指示灯就灭了。
这是机内严重短路呀。
测量一体机的dc输入端口。果然短路。拆吧。
打开看看,电源短路,但是查不到是那一路。多层板,难查。
小心把主板拿下来,和其他链接全部断开,cpu也取下来。
维修电源调到适配器的电压19.5.通电,短路电流竟然到了8a。同时发现板子上有地方冒烟了。
吓一跳,下次电压一定要调低些,从5v开始,慢慢调高嘛。安全第一。

仔细看看,哈哈哈,发现它了。
料板上找来个头差不多的,容量不用管。用作滤波的电容大点小点无所谓。如果是震荡电路的,那就有要求了
换好了。测了一下,再没有短路的地方了。

装机,通电。
开机画面出来了。
心里满满的幸福

网友:
B305,那种大点的电容是容易坏,烧的时候电压小一点,以免把后面的东西烧坏

网友A:
看来下次我也要用8A电流来烧机才行:daxiao:

网友B:
嗯呵呵呵呵呵呵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呵呵好好好

天意wx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学习了,应该是电容坏了,谢谢楼主啊~!!

网友:
大短路吗  是不是电容 电容去掉 用不用补上去

网友:
直接测量电容不就行了,为什么要烧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下次我也要用8A电流来烧机才行:daxiao:

最好还是小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呵呵呵呵呵呵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呵呵好好好

珍惜账号 回帖请勿灌水

网友:
今天刚修了一个放了半年 电脑 公共点短路  扣一个搞定

网友:
大短路如果不烧出一个洞一般都是比较好弄的

网友:
B305 大短一般都是捡钱的节奏

网友:
这个我不关心    我关心   你收他多少大洋

网友:
限压慢慢烧,手指不容易起泡泡。。

网友:
可惜啊,我的电源才5A,不然也用8A来烧鸡

网友:
电容短路是维修人员的福音捡钱的节奏。。。。。。。。

网友:
CPU附近,的很容易坏,但是拆主板才可以看到。修过好多台

网友:
应该是电容坏了,我之前也修好过机天台

网友:
  这算比较简单的问题了 算捡钱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