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A321P

楼主(2017-07-16):
故障是通电然后不触发然后等之又自动上电    然后关掉就又不能触发
拔掉充电头再插上又自动上电
bios刷过 它自动上电又能显示

网友:
不触发时查触发条件

网友:
会不会是开关坏了,上次有台就是这样问题

网友A:
这个EC有程序,围绕EC的条件,查一下,一般可以修好

网友:
等出现故障时,测条件吧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查下触发条件 按照时序查下

网友:
把开关拔掉 用表笔触发

网友:
当不能触发的 时候按不触发的条件查  你不会没查COMS电路吧

网友B:
3V 5V 滤波电容换个试试,我换了就好了

网友C:
先排除一下BIOS有没有问题,刷个看看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EC有程序,围绕EC的条件,查一下,一般可以修好

已经被我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 5V 滤波电容换个试试,我换了就好了

这个我已经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排除一下BIOS有没有问题,刷个看看再说

BIOS  我是第一时间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