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系列笔记本待机0.1-0.2漏电,待机芯片发烫通病

楼主(2017-07-16):
三星R系列笔记本待机0.1-0.2漏电,待机芯片发烫通病
这个通病在论坛上有很多拉。但是很多人找不到那颗通病电容在哪,只知道是硬盘贴纸下面的小贴片电容
但是由于这个通病电容一般都没有短路,测量是测不出来的。
看其他人发的图片也没用,机型不一定完全一样。去年就有一次这个机我自己不会找最后搞不定客户走了的。
昨天来了一台要现场修好的三星RV415又是这个问题。
但是经过一年多的论坛修炼,哈哈
有2个方法来找这个漏电电容
第一种:仔细看撕开的贴纸,漏电的那颗电容对应的位置会有一点变色
第二种:如果运气不好没有变色。因为待机发烫的通病都是待机芯片8脚3V线性被拉低。你就用万用表找贴纸下面的和3V线性相连的电容凭感觉拆吧

网友:
噢,楼主说的这个到是一个方法,三星本修的少呀,

网友:
ldo3 短路坏的都是ec坏的多
待机芯片发烫

网友:
这都是通病了,第二种的还没见过。还有nec大电容也会出问题

网友:
确实是常见的通病故障了

网友:
这种机器维修都不用拆机,拆下硬盘,用镊子挑起麦拉,看背胶上哪里留下的颜色深就是哪个,传说中的黑木耳。

网友:
三星R系列笔记本维修的老师机都知道,根本都不要拆整机,拆个后壳就搞定!

网友:
烧鸡也可以烧出来  而且快速  准确

网友:
思路挺好只要把问题找到了,就会长经验

网友:
这种三星机一般都是不拆机搞定的,关键你要先支走客户,不然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