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DAUM8AMB 8D0 rev:d图纸

楼主(2017-07-16):
求个DAUM8AMB 8D0   rev:d图纸,dellN4010

网友A:
只有点位UM8A,图纸只有UM8B,
不过我记得ABC都是通用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有点位UM8A,图纸只有UM8B,
不过我记得ABC都是通用哦

这本子八声报警什么鬼,接触不良?

网友:
先排除屏跟屏线
最后直接干动显卡《看脸,多半直接OK。》

网友:
直接搜索UM8 图纸找到可以参考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本子八声报警什么鬼,接触不良?

8声多显示故障 查屏 屏线 等

网友:
这机子的图纸有这么难找吗,我也需要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