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练习a8每次刷机都是正在等待iPhone

楼主(2017-07-16):
先是用快克2008,360温度,满档风速拆下上盖,然后不变的温度,风速在拆下层。之后风枪调成250度,烙铁300度,用常温锡拖一遍,在铲下层的胶。在用烙铁,加焊油,加锡线上盖处理下,以后铲胶,在上锡,之后cpu一遍值好。放在旁边。在用250度直风,除了板底的胶。之后再用松香拖平。天那水擦干净之后,上一层薄薄的焊油,之后快克2008,的300度,满风速,吹上。。。之后联机,刷机。出了正在准备iPhone恢复后,就一直是正在等待iPhone,弄了好几次了,求指导。。。:shengqi:
iPhone

网友:
旋风风枪的品牌机器。。。。最常用的吧,求指导??难道温度高了??

网友:
硬盘拆了不装看看会不会报错 上盖没装好也有可能

网友:
仔细装应该成功要高点,温度要低一点。

网友:
最好试试换台电脑刷机,有时可能会出现 这个情况

网友:
1,可能是CPU没有焊好,焊盘处理不干净.2,CPU被干坏了.

网友:
我遇见这个情况了,最近不装上盖也不报4014了 全部都是正在等待。你这个应该是上盖没装好

网友:
学习一下,高手指点一下,会很容易找到问题点

网友:
上盖不装是这样的吧。 把闪存装上呢。

网友:
楼主在学手机吗,,,,在那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