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VER:2.2开机反复重启 无CPU供电

楼主(2017-07-16):
GA-H61M-DS2  VER:2.2开机反复重启 无CPU供电  查供电芯片95836 的25  26脚供电正常  查9脚的VR_ON没电压,经查它是由Q18输出的,而Q18经过Q18怀疑是它把电压拉低了换掉Q19正常亮机

网友:
这个故障论坛早就发过,资料会不会重复呢

网友:
技嘉的很多都是这样,都是很好修的

网友:
这种CPU供电芯片缺EN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少EN修起来是比较舒服的,找到连接它的三极管,拆之
一般CPU的电源管理芯片,我就量一下5V,12V,EN,最多再量下BOOT,都正常就直接换了

网友:
这死板一般不三极管问题就是电阻问题的,很多通病的

网友:
嘿嘿,这个基本上都是秒杀,,要是一天十几个这种板,泥马的,谁都不会倒闭了

网友A(2017-10-24):
现在维修的机器越来越少 不知道你们那边怎么样

网友:
如果有开启电压应该怎么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维修的机器越来越少 不知道你们那边怎么样

都是修同行的机子比较多现在。。。。

网友:
楼主厉害了,一般没CPU电压不好修

网友:
技嘉的很多都是这样,都是很好修的~~~~~~~~~~~~~~~~~~

网友:
很少遇到这么好修的,一样型号不一样版本都是不同的问题。在论坛看过饼哥的帖子,说拆了18脚电阻看有没有电到,然后就不会下一步了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给你双击6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