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K43SV 3.0 8显存 跑码0.7不开机

楼主(2017-07-16):
华硕A43S,板号是:K43SV。3.0 独显8显存。故障现象是:
触发,电流在0.7A左右,且按开关键无法关机。
论坛的BIOS刷了还几个了,下载的每个程序都不一样,谁有这个板号的好BIOS 给我发一个,谢谢了
华硕
不开机

网友:
有可能是103电阻 应该跟bios关系不大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连集显电压都没有,跑代码了吗

网友:
论坛里很多都是好的。。。。。。。。。。。。。

网友:
刷了好几个都不行,你可以先查下其他条件啊,

网友:
这个bios论坛有原厂的 应该是可以的 曾经下载刷些测试过 完全ok

网友:
找不到 可以联系我 我应该有测试ok的

网友:
刷了几个nios故障不变的话 你的思想就要升华了

网友:
0.7A问题是机子亮了么 不会是不跑吗吧 如果亮了会不会和WAKE有关呢

网友:
如果刷了好几个还是一样0.7,应该查查其他有没有问题,不要一直纠结于BIOS

网友:
你刷了那么多bios无果,估计还有坏的地方

网友:
这个要看贴纸的 板号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