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80 进水,上电不显示

楼主(2017-07-16):
进水的机器,上电电流只有0.3几。测量PL8没电压。PU5的21脚烧开路了,接上也不开机并出现大电流,完了是不是烧到别的地方了
不开机

网友:
找到图纸 排除短路和进水腐蚀地方 在量啊

网友:
大电流,说明有短路呀,把短路排除了先。

网友:
换电源芯片后电流正常吗?电源芯片的图纸或工作条件知道吗?

网友:
你不先量对地阻值 再接的吗 先看对地是多少啊

网友:
进水的 还是再查下主板腐蚀的地方吧

网友:
开路肯定是烧开的芯片坏了吧 直接把芯片换掉吧

网友:
我觉得也是 进水的地方 一定要排查仔细了

网友:
净水的 一般仔细一点都可以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