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H61U V30 不触发

楼主(2017-07-16):
接到板子,板子还是比较新~~~。。打阻值没发现短路,可是不触发。。。
前面刚好修到这个信号的另一片主板,是网卡短路了,导致不触发,这个居然不是~~~
那就打开图纸~~看到IO芯片脚位

测35脚 33脚  32脚。发现32脚SLP_S3 没有出来!!! 还有测45脚RSMRST 也是正常~~

我有点不相信桥问题~~测了RTC电路,发现不正常 只有1.8V 发现不正常。。  (我没有拍照)

看到RTC电路,测到R128电路上面一端是3.3V 下面就剩下1.8V 了,怀疑C164电容拉低,先拆除C164电容~~

拆除C164电容后, 跳帽的电压回复正常到3.3V

主板也顺利开机

网友:
楼主对电路原理非常熟悉同时经验也非常丰富,所以维修起来快。

网友:
楼主功底深厚,能不能分享下主板PDF呀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一针见血!学习了

网友:
不错 不错 感谢分享 学习了不错 不错 感谢分享 学习了

网友:
电路基础薄弱表示伤不起啊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维很清晰,要是把图纸分享出来就 更美好

网友:
楼主的思路非常清淅,不得跑弯路。学习。

网友:
功底深厚,时序牢记在心底,技术NB

网友A:
七彩虹有图纸?

网友:
估计我的话可能直接就先焊桥了,RCT电路一般就只量一下电池,少数时候会去量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七彩虹有图纸?

有,代工厂的图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代工厂的图纸。

大神  给我来一份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  给我来一份图纸

我没有,你应该问楼主要

网友:
台式主板RTC出问题的不多,笔记本倒是经常遇到

网友:
短路了吧!

网友:
那么好的编辑  应该送上图纸  才完美

网友:
楼主大神可以把代用图纸分享出来看看吗

网友:
这个不就是RTCRST电压吗?直接测跳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