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8LMT-S2 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7-07-16):
主板到手无复位,测得桥供电缺少一个,这个供电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但是图中标出了,跑线到358一脚,测得三脚为0V,3脚来源于两个电阻分压,分压上拉电阻也为0V,接着跑到431,测的431的上拉电阻一头为5V一头为0V,电阻本身有没问题,又测431输出脚对地阻止接近短路,431周围只有一个大的贴片电容,我就直接拆了,再测对地阻止恢复正常了,加电喇叭直接报警了,补上电容试好后收钱。

网友:
标的不太清楚上个清晰点的图

网友:
短路性故障还是好查点,楼主修的不错!

网友:
主板缺电不正常,因为主板正常工作必须要满足几个工作条件才能正常跑码!

网友:
不错 不错 感谢分享 学习了不错 不错 感谢分享 学习了不错 不错 感谢分享 学习了

网友A:
楼主修的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的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也就是瞎修,供电正常就不会了............

网友:
供电还是比较好修,谢谢分享

网友B:
贴片电容导致没有输出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片电容导致没有输出桥供电

对的,最近遇到好多贴片电容短路引起的问题,好像是我们这边接连下雨,天气潮湿引起的

网友:
是贴片电容漏电,引起的LM358基准输入电压没有吗?

网友C:
楼主这些图纸哪里下载来的   主板都不高兴修  收不到什么钱 还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些图纸哪里下载来的   主板都不高兴修  收不到什么钱 还烦

没有这个主板的图纸啊,那是358的

网友:
可以的  楼主!!细心思路明了!!!

网友:
也就修个供电了。。。。。。。。。。。

网友:
楼主这技术666,我只会刷BIOS。不然就不搞了

网友D:
这个板子无复位,我修到过是时钟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无复位,我修到过是时钟芯片坏

供电正常才查复位啊。。。。。。。。。。。。。

网友E:
电容短路,不错,拆掉就行了,接地的电容, 又可以不用换上去,维修方便 。

网友F:
看下 有没有时钟出来  跟PG   有没有接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短路,不错,拆掉就行了,接地的电容, 又可以不用换上去,维修方便 。

这个看情况了,有好几个的我就直接拆掉一个,就一个的大的贴片我还是补上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下 有没有时钟出来  跟PG   有没有接收到

供电都没有查时钟和PG干什么????????

网友:
这个贴片电容会造成没电压?真是什么问题都遇得到

网友:
是主板的供电条件没有满足 导致没复位

网友:
电容的可以拆了就好,不过这种情况应该是灰尘引起的吧!!

网友:
VDD2.5    AMD常见故障。。。。。。。。。。。。。。。。。楼力分享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