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平板充不进去电怎么办

楼主(2017-07-16):
有充电图标,就是充不进去电。 是尾插还是电池的问题呢?

网友A:
先看下尾插有没有腐蚀断线,没有再代换下电池!

网友B:
先换电池;再换尾插;在不得。只能慢慢查电路

网友:
先換尾插 我之前有換過 馬上就好了

网友:
都有可能,先换电池再说。

网友C:
是吗? 尾插是焊在上面的吗?  还是就一条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下尾插有没有腐蚀断线,没有再代换下电池!

这样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电池;再换尾插;在不得。只能慢慢查电路

是的,没什么好办法。先替换,不行就只能修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吗? 尾插是焊在上面的吗?  还是就一条排线

这得问你自己啊,东西不是在你手里么?拆开看看便知。

网友:
都有可能从尾插开始往后找,充电器也看看

网友:
尾插电池是都有可能的,问的有点纠结。

网友:
先换尾插试试看    不好的话再换电池

网友:
平板类不充电好搞,测尾插没问题,直接换个1元的充电模块搞定,安全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