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A55-M LX PLUS REV:2.00不跑码

楼主(2017-07-16):
F1A55-M LX PLUS REV:2.00不跑码  电压正常   可以触发   不显示    求助

网友:
楼主,,跟你一样,,也一块主板,一样的,早上,,顾客拿来的!1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就是不跑码?

网友A:
VDDA2.5是否正常,正常的话不跑马可以先刷个BIOS,

网友(2017-08-15):
都是说BIOS通病,你可以试试    。

网友:
这种板子就量下VDDA2.5V   华硕坏的多!

网友(2017-10-15):
引用 网友A:
VDDA2.5是否正常,正常的话不跑马可以先刷个BIOS,

VDDA2.5正常,BIOS刷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