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碁4750G 进水 疑似通病维修

楼主(2017-07-16):
                      早上接机  宏碁4750G
                       接可调  电流 跳变 0.1  0.3  掉电 反复重启
                       初步判断   应该是进水导致   一般正常坏 很少这种电流反复重启的
                       拆机    屏接口附近有进水痕迹    刷刷刷
                        开机 还是一样的故障    难道是大电容    顺便在附近加了2个  330    加电还是不行
                       没有头绪了    上论坛 看到这个兄弟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8130
                       有了启发  我那个地方有贴纸贴着  撕掉    用放大镜看腐蚀了  接好一根线   还是不行  旁边还有一个点也断线了  补了2条线 成功亮机
                       找了 论坛 看有好几个兄弟遇到这个地方断线    貌似就是 进水通病了 注意下这个地方  上图

网友:
这机子是很容易进水,心细就很容易解决问题的。

网友:
进水的不 存在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不 存在通病吧                                                                                  ...

进水的 好多地方 都是这个地方坏    水很容易到这个地方  有条形码盖着 不太明显

网友B:
进水的故障不能说通病啊    通病应该是技术缺陷啊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还没有遇到过哎!下次注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的故障不能说通病啊    通病应该是技术缺陷啊

你说的对,但我想不到别的词来形容了  你帮着想想也行    都好多兄弟遇到了

网友:
进水怎么也是通病  不可能每个人都进一个地方的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不 存在通病吧                                                                                  ...

触摸板下面是不是

网友:
细心 才能找到

网友:
先洗洗干净看慢慢查这样才行

网友:
多谢分享,就是不知道这个线有什么作用。

网友:
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进水的机器也通病?。。。。。。。。。。。

网友:
不可能都是同一个地方进水吧

网友:
眼睛要好,看得见,不然修斯人,小伙子不错呀

网友:
这个板子  通病哈的  还是挺多的  基本是都是那就个地方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