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5520 大短路维修 老鸟飘过 (秀秀我的烧鸡神器)

楼主(2017-07-16):
                     同行送修DELL 5520
        故障:大短路
     捡钱的机器哈哈       废话不多说拆机 上图
             一眼没找到公共点 ,直接找到 3 5V 上管 19V 电容 直接烧    入门级  老鸟误喷。大家有木有被电容烫起包的经历,我现在是不敢直接用手了,先用手掌 感受那个地方发烫,然后直接涂焊膏  看哪个地方冒烟 ,颇多受伤总结下来的经验

网友A:
烧鸡神器是什么啊?两根线吗?  没看出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烧鸡神器是什么啊?两根线吗?  没看出来啊

陪伴我多年 ,就一个电源头加 2根线哈哈       一直默默无闻的工作,  给我修好了N台大短路机器 你说该秀秀不

网友C:
这个用手摸就行啊  没事  一般烫不伤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手摸就行啊  没事  一般烫不伤

看来你是没受过伤啊哈哈         或者是我   电流太大了

网友:
用松香也好排 除短路··也好清理·

网友:
手机平板还好,笔记本面积太大

网友:
我也是差不多这样的线

网友:
都烫出阴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陪伴我多年 ,就一个电源头加 2根线哈哈       一直默默无闻的工作,  给我修好了N台大短路机器 你说该秀 ...

嗯  该秀一下  我也有啊    我还以为什么高级神器呢  哈哈哈

网友:
这个位置的电容 属于易出问题的故障点位置

网友:
一烧鸡就被烫  的来报道了  烫一下 酸爽无比

网友:
哈哈哈  我有烧鸡的时候被电容烫嘴唇的经历 有人说用手摸不出的时候就用嘴唇碰碰 所以被忽悠了

网友:
烧鸡大法有时候也不能准确判断换的原件

网友:
LZ这个神器,一般的老鸟都有吧

网友:
有时凭肉眼就可以找出来是哪里的电容击穿了!

网友:
呵呵,你又在用你的烧鸡大法,厉害哦

网友:
楼主    扎心了     这方法   我喜欢     我决定把表妹嫁给你了。。。。。。。

网友:
以前5A大短直接去摸,一摸一个泡。。。现在好久没烫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