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神州的笔记本,板号广达QL8 的,档XP 滚动条,

楼主(2017-07-16):
每次都是到这里就滚动条的地方就档住了,搞了很多地方,南桥北桥都加焊了,还是不行,真不懂什么问题了,CPU ,内存早换过了,
笔记本

网友:
查一下网卡声卡读卡器等外设。。。

网友:
外设都去了吗 尤其是光驱 很有肯能引起

网友:
卡滚动条 排除软件 外设 多和南桥有关的

网友:
南桥作为最后一个考虑 先排除小原件吧 声卡 网卡 读卡器芯片等

网友:
挨个试试看哪个好换就先换那个,不行没办法了

网友:
档XP进度条,你拆光驱试试,不行装win7

网友:
滚动条的时候是系统在检测其他设备,比如硬盘光驱还有网卡什么的。

网友:
看看USB有没有短路,不行再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