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5545

楼主(2017-07-16):
     15-5545电容烧 短路,修到可以开机了,偶尔会 报警7声,求大神们的思路。。

网友:
先查下你的板子电流如何变化  看看修到的短路位置都正常不  报警7声AMD的多和北桥有关

网友:
                                                      北桥问题

网友:
先用风枪加热一下北桥在开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