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之前求助的神州自动开机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7-07-16):
一直都想发一些维修遇到的问题,苦于懒得码字,今天这个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可以免去买芯片而买不到,正题神州 版号6-71-W23D0-D02  插电自动上电,上电后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 主板小电池有电,没进水 没摔,自动上电就不正常 不接开关也一样。并且进系统后关不了机,强关也关不了,看图纸,测量发现 PWRBTN# 插电瞬间就有高低高跳变,这个信号是EC链接到南桥的,要么EC拉低 要么南桥拉低,遂断开此线,插电不自动触发了,发现是EC拉低,此EC带程序,不好找,算了 飞线吧,上图 附上图纸 花钱找马总买的 大家加点分吧

网友A:
这个断开了 怎么分的线 呢  还望指教

yjp

网友B:
没看懂,        EC坏了飞线有用?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断开了 怎么分的线 呢  还望指教

断开后EC那边不管 飞线到开关,南桥这边自己有上拉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        EC坏了飞线有用?

EC参与,可以跳过他啊,你仔细看看图纸就知道啦

网友:
直接拉低ec到桥的开启?  还可以这样吗

网友C:
触发器件(P2808B0)拆了吗?这个芯片很容易坏的。

yjp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断开EC到南桥的PWRBTN#这根线,然后再从开关脚上面啦到南桥这边的PWRBTN#吗,我能这样理解吗,加分了

yjp

网友:
断开,,不用飞线嘛,楼主能否说清楚点,不是很名白。

网友E:
这个经验可以借鉴下,但是楼主你那个飞线就有点那个了,是直接用的锡丝吗

yjp

网友F:
这个故障找后的解决方法很巧妙  加分了
若是换ec就相对麻烦了

yjp
yjp

网友:
带程序的饿了ec最烦了  换起来麻烦 不换又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断开了 怎么分的线 呢  还望指教

你这个方法不错哦  我都没想到 学到东西了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断开EC到南桥的PWRBTN#这根线,然后再从开关脚上面啦到南桥这边的PWRBTN#吗,我能这样理解吗, ...

对 就是你这个意思,已经测试三天了 稳定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故障找后的解决方法很巧妙  加分了
若是换ec就相对麻烦了

我这是投机取巧,关键是EC带程序,不好买,所以就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经验可以借鉴下,但是楼主你那个飞线就有点那个了,是直接用的锡丝吗

不是锡丝,是拆屏线里面的线,有绝缘,又比较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触发器件(P2808B0)拆了吗?这个芯片很容易坏的。

这还真没注意看,只想快点解决,收钱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故障找后的解决方法很巧妙  加分了
若是换ec就相对麻烦了

忘了  感谢加分,正愁没分,感谢感谢

网友G:
所以切断PWRBTN# 的EC端,把开关接到PWRBTN# 就好了吗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所以切断PWRBTN# 的EC端,把开关接到PWRBTN# 就好了吗

是的  EC端拉低了,切断不影响使用

网友:
楼主这个 维修     思路 真是  让人 惊艳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