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开机200ma掉电

楼主(2017-07-16):
一台IPHONE6进水机,进水后吹干,能开机,但CPU位置很热。放了一会,再接线,无法开机,触发直接跳到200ma后不开机,求救。
iPhone
不开机

网友:
这个机子,显示ic容易进水。拆掉看一下。

网友:
开机就跳200了还能怎么修?直接查负载电路供电阻值吧

网友:
这个的量一下看是不是有短路,是不是电源芯片发烫

网友:
有短路吧,毕竟进水过。

网友:
先查一下哪里漏电 吧。直接跳到200不正常,,有短路。

网友:
没有 发热。就是开了就掉。客户已经不修 了。。

网友:
电流很不正常吗,不太好修啊。。。

网友:
小白人又来虚心学习各位大神的经验了。希望能尽快成长。学习学习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