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改集显灰屏花屏另类解决方法

楼主(2017-07-16):
DELL N5010改集显灰屏花屏另类解决方法
N5010改集显是个老话题了,论坛各种教程经验多不胜数,但是本人按照论坛经验完全复制,改完后依然是灰屏或花屏,屏幕上有黑色的横杠,或者是花纹横杠,就是不显示字符,BIOS也折腾过了,电容也加了,RN2002  2.2K也加了,涛声依旧。
无奈只有老老实实对每一路信号进行检查,当用示波器测到RN55017PCH_LVDSA_TXC#这个信号时,屏幕会出现字符,探针离开时就灰屏白屏,再次触碰时,又会显示一下字符,终于看到一点希望了,能显示说明改的大方向是对的,应该是小问题造成不显示。简单分析原理,示波器探针测量时产生的感应电压,对这个信号会产生干扰,就会显示,就从这里入手解决吧。根据这个思路用万用表的电容档直接接这个测试点,屏幕信号就会稳定显示,表笔离开就不显示了。因为电容档有电压输出。然后直接把1.2V(就是用粗线飞的那个点的1.2V)串联一个30欧姆的电阻接到RN55017脚,开机稳定显示,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原因简单分析可能是这个信号电压幅度不够所致,我的这个就是这样搞好了,每个机子情况可能有差异,仅供参考。
谢谢大家,加分。

网友:
这个没试过  保存下来了 多谢分享

网友A:
也不要的,只要把ECBIOS芯片旁边的一个电阻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要的,只要把ECBIOS芯片旁边的一个电阻去掉就可以了。

说出 你的故事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台 换了显卡客户回去用没多久又回来,报警8声换了屏线跟屏都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要的,只要把ECBIOS芯片旁边的一个电阻去掉就可以了。

那个电阻?能说清是哪个电阻吗?

网友:
这样情况 还没遇到过,,在学习当中,,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N5010独立修集成,能显,按下F1之后会灰屏,ECBIOS边上R3715要拆

网友:
厉害  学习学习 思路清晰  不错 老师傅啦

网友:
这个牛逼了,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