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风扇常转

楼主(2017-07-16):
机器是A1466  820-3437-B。问题就是 卡  风扇一直转。有时候掉电。有些说是小板。换了还是一样。有些说是BIOS 。刷了N多个还是一样。 搞了一上午了。。搞烦了。都不想搞了

网友:
苹果的相对麻烦点 需要耐心维修

网友:
除了风扇长转  进系统也卡?

网友:
你可以自己合成一个BOIS试试呀

网友:
仔细排查 应有地方你没有 查到 如果 你是 老鸟 按自己的 牌打

网友A:
我认为还是BIOS的问题,还有就是你BIOS芯片是好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还是BIOS的问题,还有就是你BIOS芯片是好的不

没修了。给客户了。 。担心到时候把机器弄不亮了。不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