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61无CPU供电(通病)

楼主(2017-07-16):
RT8859 芯片的通病  TONSET  TONSETA  这两脚接12V电阻变阻值  更换100K就可以

网友A:
原值是220K的吧,修过很多当时能好,用一段时间又不行

网友:
H61用RT8859这个芯片CPU供电不稳的,目前我还没修稳定过,除了没EN信号那种。

网友:
这种小板的CPU 供电 如果没有找到根本故障 就会像楼主这样  用不多久就用不行了

网友:
有修过几片,是这个地方坏,

网友:
RT8859M的芯片,有的换电阻能好,有的怎么修都不行。还有的不稳定,根本原因是啥啊?

网友:
8859这个芯片故障率高。外围电路有问题。或者芯片本身问题。有时候换芯片会把板城搞断线

网友:
虽然每个主板故障不会一样,但感谢朋友提供的这思路,

网友:
现在H61的主板来不来就桥坏,头大。

网友:
这个通得都不能再通了。现在用这个芯片的板应该比较少了。

网友:
200K。220K。160K。的电阻都可以换,不过我一般都是换160K的,感觉比较稳定些,如果没焊好还会造成不定时重启的问题!

网友:
这个的确修过很多都是这两个电阻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值是220K的吧,修过很多当时能好,用一段时间又不行

好像高于160K都行,我不知道怎么的遇到的很少,不过也就那样了,华硕的我到时修过很多FM1 FM2这个问题的

网友:
频率设定脚的电阻阻值变大,造成无CPU供电,更换一百多到220的电阻就行

网友:
七彩虹H61修的还真少,先收藏希望以后能用到

网友:
8859芯片构建的供电方案本身就有BUG    很多板换那两电阻能好一段时间  又不行了   论坛的通病解决方案有点误导
这芯片的板  这个位置出问题  换板才是王道  对客户和自己都负责

网友:
这两个电阻我一般找160K-220K  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