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TAR TA57A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7-16):
BIOSTAR TA57 A  主板不触发,检查没有待机1.1V .  待机1.1V是由FP6137产生,测供电开启正常,输出只有0.4V。测对地270左右。没有6137,对比RT9173定义和6137一样,代换后开机正常。

网友:
这种小八脚各种主板都有遇到  比较容易坏

网友:
这种待机芯片确实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