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两块胜利万用表。VC9807A+和VC9806+,附弹片图

楼主(2017-07-16):
   用了多年的两块胜利万用表最近有点问题:9806+开关按键不灵,(自锁开关),9807A+测量不准确(一般是里面弹片和表盘接触不良引起的,和内存的金手指原理类似,橡皮擦擦擦解决),但是这次擦拭之后还是不怎么灵敏,于是把9806+的弹片直接换到9807A+上先用了,……于是在T宝买了7*7六脚自锁开关和100枚V型弹片,今天到了安装上9806+得以解决。(9807A+和9806+内部基本一样,弹片安装顺序是一样的!所以图只发一份就行了

网友A:
还用外接供电吗   666666666666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用外接供电吗   6666666666666

坏掉的笔记本电池改的,9V电池用着太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坏掉的笔记本电池改的,9V电池用着太伤

还是要装稳压的比较妥当点吧  不会出现电压不足还能保护过充过放  改改看能放里面进去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装稳压的比较妥当点吧  不会出现电压不足还能保护过充过放  改改看能放里面进去不

没搞得这么多,改出来满电压在7.6V左右 , 充的时候直接电流表打到8V夹上去,充一次用几个月呢,  改一个电池这样用了几年,挺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搞得这么多,改出来满电压在7.6V左右 , 充的时候直接电流表打到8V夹上去,充一次用几个月呢,  改一个 ...

城会玩,没这么改过   体积不好控制

网友C:
我的表现在也是测量不准啊,牛屎破片子,准备换个福禄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表现在也是测量不准啊,牛屎破片子,准备换个福禄克

当时坏了,我都准备换福禄克了,但是想到近期生意也不好,干脆修好继续用了,毕竟从搞维修开始就用的这两个表,还有一定的感情呢     一般表出问题还是V型弹片的问题,买点备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城会玩,没这么改过   体积不好控制

4节就刚刚好,弄在背后,几个月才充一次,挺好的。而且基本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坏了,我都准备换福禄克了,但是想到近期生意也不好,干脆修好继续用了,毕竟从搞维修开始就用的这两 ...

是啊,我这块表也是用了能有十年了,现在就是有感情了

网友:
胜利表的V型弹片是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4节就刚刚好,弄在背后,几个月才充一次,挺好的。而且基本不会坏。

这玩意还会用基本不会坏。。。。。。。。。。。。。。。。。。。。。。

网友D:
能用就行啊,现在的表也不贵,直接买一块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用就行啊,现在的表也不贵,直接买一块得了~~~~~~~

有些东西用着用着都有感情了呢,,从实习用到到现在的,而且毕竟自己也是搞维修的,能自己修好的东西一般不会换!

网友:
万用表都能修,太害了,顶一个!!我的表坏了都是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