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05板子变形,南桥掉电维修。

楼主(2017-07-16):
联想S405板子变形,南桥掉电。
接手触发0.4A电流停顿一下掉电。
测量电压都出了,平台复位没有,说明南桥条件没满足,仔细一看,好家伙变形了。
不废话,上BGA拆掉,一看掉了一堆点。忽略空点,补上实点,固话绿漆烤干。
重植南桥,点亮收工装机。
发帖很简单,补点过程很艰辛。

网友A:
楼主好手工  这种我都是叫客户换版了

网友B:
现在的机器板子都很薄的 机器是不是摔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机器板子都很薄的 机器是不是摔过的

变形处是触摸板下方,可能是顾客重压照成的。

网友:
变形了 我就不想搞了   没什么意思  搞来搞去 用不了多久还是会出现问题

网友:
楼主手工过硬,不错

网友C:
    楼猪这要飞多少钱时间啊,能收多少钱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手工  这种我都是叫客户换版了

  同意   太严重了    搞半天不一定好   就算好了也不一定稳定

网友:
掉那么多点,也够辛苦的了

网友D:
基础,简单,我只想说的是,您这个工作台是时候收拾收拾啦···哈哈

网友:
这种问题 的确麻烦  是我肯定报300以上的价格

网友:
这样也行吖  够辛苦的了

网友:
前2天遇到个宏基的也是顾客甩变形很严重,看到直接叫顾客换主板,这种费时费力不见得修好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猪这要飞多少钱时间啊,能收多少钱大洋?

其实大多是空点,实点大概10个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础,简单,我只想说的是,您这个工作台是时候收拾收拾啦···哈哈

没法,这习惯改不掉了,每天下班收拾,早上工作一会就又这德行了。

网友:
对我来说 这就是报废机   楼主这样就是化腐朽为奇迹啊

网友:
都是摔弯的啊                      。

网友:
这种板子变形,再做bga的返修率很高的!

网友:
撸主技术了得!现在变形的板子基本都是换板子了!有钱赚就好!

网友:
楼主好手工啊,是我基本都喊客户换板了,

网友:
补点也是麻烦事一补就是半个小时

网友:
S405 的板子 很薄  每次吹个芯片都得小心翼翼的 怕吹变形了

网友:
楼主好手工 主板变形了 我就不想搞了 ,这样能校正吗 以后稳定吗

网友:
自己搜索下  一大把!!!!!!

网友:
厉害  我想问哈  报了多钱

网友:
这个牛逼了   楼主功夫了得啊 掉了这么多点,还能修好  厉害了    这个板子确实薄一加热就变形

网友:
掉了这么多个点、、、、、、、、、、、、

网友:
苦B的维修过程,呵呵,结果不错,没白忙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换主板了。怕修好了不稳定。

网友:
这主板肯定是摔过的,摔过的主板最好是直接换吧!修好也不稳定的,楼主掉那么多的点,你一定花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现在维修难做啊,主板集成度高,维修利润小。。。难为楼主了!

网友:
这点都可以补好 楼主太强了

网友:
确实是,这种修好后过不了多久又会返回来。头疼的很的。

网友:
这个补点,我要给你双击666,老司机,焊工OK

网友:
掉了这么多点 要是我估计就放弃了

网友:
正常损坏 不至于变形掉点的吧

网友:
楼主飞线工夫可以,掉这么多点是我直接叫客户换板了。

网友:
没有具体的图片   遗憾呐

网友:
掉点三点以上直接让客户换板,没工夫折腾就算修好可能还不稳定,不过话说回来LZ补点真心不错

网友:
有的机器板子质量太差,烤变形了就不好了

网友:
楼主,你这样搞好,会不会返修哦,

网友:
为楼主手工点赞。。。补点绝对 是技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