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20

楼主(2017-07-16):
接到机器  客户说突然不亮  想想应该问题不大 通电0.00  拆开看到COMS电池放电OK   客户拿回去2天一样问题  放放电又好  断电在开又不行  求助大大有么有遇到一样问题的 给个思路

网友A:
检查一下 COMS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重点查下RTC电路

网友:
这个应该算是不复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 COMS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查过了 没头绪

网友:
师兄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那个小电池的电压够吗、如果是RTC电路正常  小电池电压也正常,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应该拆开板看下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