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待机 会死机 啥情况

楼主(2017-07-16):
主板待机 会死机 啥情况,杰微G41 进系统正常 放着几个小时 ,再点击鼠标和键盘就无反应,重启又可以用 。不用几个小时又这样 排除了系统的问题
重启
主板

网友:
BIOS里的休息设置你看一下,S3 电源模式之类

网友:
排除软件问题,肯定就是硬件了,,你换个电源试一下呀,你看一散热那块呀。。清一下COMS

网友:
换电源试一试

网友:
硬盘 内存 或者 系统 都有可能吧

网友:
g41的桥 坏 多

网友:
会不会是温度的问题

网友:
我今天主板也换过了
也这样呀
很奇怪呀 从没碰到这样的毛病呀 ,真郁闷 风扇也换了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