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DR 2.2 1.8a键盘灯能亮 外接内接都不亮

楼主(2017-07-16):
K42DR 2.2  1.8a键盘灯能亮       外接内接都不亮     加焊了 显卡  和北桥  故障一样 刷过对应的BIOS  也不行 有遇到的大神吗

网友:
加焊很多不管用,最好重新值珠,或换一个显卡

网友:
看看显卡供电正常,先换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
大小写能切换,换个显卡或重值看看吧

网友:
这个是A卡,最好换一个新卡。显卡坏的比较多呢

网友:
这种可能性太多。  最好还有其他现象才好判断

网友:
  键盘灯能量 且受控   说明跑码完成了  不亮  换显卡吧

网友:
已经修好了  显卡的1.1V 有问题

网友:
供电 量一下屏供电   华硕有几款机器没屏供电就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