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34主板开机电流都正常不显示

楼主(2017-07-16):
主板太小了,全集成。不知道如何下手。有修过这个机器的吗?想刷BIOS 但是BIOS都刷不了

网友:
首先考虑BIOS,再考虑信号,板载内存颗粒问题多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线问题 ,还有是不是系统坏了。。

网友:
怎么刷不里了你可以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
楼主要把具体测试数据发出来 才能帮你啊

网友:
要是没有设备  可以把BIOS芯片取下来飞线刷    我清除过密码

网友:
如果电流跳变正常的不显示话,,有三种可能  1:显卡   2:屏线  3: 屏

网友:
我这也遇到一台这个问题的,首先确定屏和屏线没问题,我这有个这个机器,把屏装上后能显示,现在确定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怎么刷不了,可以在线刷,主板上有留的接口。飞线刷,不用拆BIOS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