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我解释下图中的信号都是什么作用谢谢

楼主(2017-07-16):
没学过屏这块,完全是小白,求助大神,求个师傅

网友:
说实话 我也不是全知道  只知道几个重要的  供电和信号

网友:
第一个是BIOS芯片,第二个是显示接口,第二个只要信号对地阻抗差不多就可以了,是数字信号

网友:
楼上说的意思差不多,第二个还有个5V的供电

网友:
唉,就是看不懂图纸,修电脑全靠师傅给的经验

网友:
我觉得就是转换一下,起到短路保护的作用

网友:
你要怎么帮助 ,你是要问那些是重要的信号?

网友:
只要知道屏供电,开启,背光调节,基本够了

网友:
第一个图是屏的码片,可以刷的。码片出现问题会导致屏可能灰屏,白屏,分屏等等

网友:
第一个图是屏的码片,可以刷的。码片出现问题会导致屏可能灰屏白屏分屏等等

网友:
第一个图是屏的码片可以刷的。码片出现问题会导致屏可能灰屏白屏分屏等等

网友:
第二图,只有屏上的数据和供电,那些+-信号都是数据线。VCC5的那个就是供电。

网友:
旁边的BKLT_EN 是屏的开启信号 上面那个BKLT_ADJ是屏的亮度调节。

网友:
那些+-信号每个必须接触到。一个没接触到或者屏线短线会导致白屏的,供电不正常会导致灰屏哦

网友A:
成对的是图像数据线  剩余的 风别 供电  背光开启 背光亮度

网友:
这个怎么类似BIOS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对的是图像数据线 剩余的 风别 供电 背光开启 背光亮度
那个是背光开启背光亮度啊,能不能说详细点,这个最重要了

网友:
看样子,是有lvds,edp转换电路,不然不需要rom芯片

网友:
这个 供电模块 其实跟 LCD 电视机上的高压 道理是一样的 供电 开启 分组供电 有的是串联 有的是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