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LA-9981P 不加电维修一例 老鸟绕过

楼主(2017-07-16):
板号:la-9981p
现象:电流0.07 按开关没反应
裸板现象一样,先测了3V 5V 都没有电压。

再测公共点B+有13V,(此板的逼格瞬间提升,公共点电压向苹果看齐)

在测VREG3和VREG5分别是3V和5V正常

在测EN1和EN2的电压,只有0.5V,心中大喜。

追查来源发现PR102的1脚3.3v正常,2脚0.5V,直接镊子短接PR102的两端,按开关,哎邀,真讨厌,直接触发了,看电流像显示了。

观察PR102外观没什么问题,直接开始拆与PR102的2脚有关的东东。分别是PC100  PD101  tps51125 和EC,从简单的开始拆PC100不行,拆掉PD101正常。

接上屏触发亮机。

网友:
没y有图片什么的吗???????看的很乱

网友:
简单明了 一看就懂。。。不错。。。。

网友:
EN1  EN2是开启3 5V的,是不是线性的3 5V  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