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
索尼vpl-ex222电源板故障

楼主(2017-07-16):
这个板子坏了开关管,电源管理芯片,桥堆负极到变压器端四个电阻圈全部炸了,应该是很小的阻值,我用0.22的不知道行不行或者0.47的!还有开关管不知道功率够不够?图2中R153 R154 R150 R152四个电阻。有哪位大神修到过?

网友A:
雷打坏的话,就算了吧,坏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打坏的话,就算了吧,坏很多东西

不行,次级无输出,单个测量管子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跟我换的这个电阻有没有关系!之前是四个贴片的,现在换的是色环的0.47,谁要是可以指点或者解决,付点钱也可以。

网友:
这是什么  电视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