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通病又一次验证

楼主(2017-07-16):
版号:K43LY MAIN BOARD
REV:3.1
同行拿来待机0.05,拆机无明显外伤,测待机3V有3.3,5V有1.3V,三把斧功夫用上,先换待机芯片rt8206a(芯片买回是翻新的),换了上电大短路,又拆了芯片打阻值,3V大短路,烧鸡打法,烧了桥和EC、网卡,我的乖乖。芯片订回都换了,然后换上原来的RT8206A,回到了原来的故障,这下要逛一下论坛了,发现这是通病,下了两个BIOS,刷一个,故障一样,再刷一个,待机0.03,3V\5V都正常了,开机电流上涨接屏显示,装机测试没有声音,旧版拆个换上,声音正常

总结:以后修机别盲目,多看看论坛,其实最开始就是BIOS的问题,5V里测到1.3V是3.3V的电压串过去了,实测5V的开启信号EC没有发出,自己的大意造就了那么严重的后果,幸亏修好了

网友:
满满的维修惨剧和经验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好经验 ;;;;;;;;;;;;;;;

网友A:
我都是某宝买,这里下载的东西,你懂的

网友B:
这里下载的东西好多都不能用。。。。。下了好多个都是卡代码啥的

网友:
你这修的比较曲折啊,确实修机之前一定要把思路理清了再下手,不差那几分钟。不然就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

网友C:
其实最开始就是BIOS的问题,5V里测到1.3V是3.3V的电压串过去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不要盲目的换芯片  最好条件该查的还得查

网友:
广东芯片太不靠谱了  现在都从旧板子上拆,能不买就不买。依我的经验买的 AMD的显卡9成都是坏的

网友D:
华硕的板子   5v电压 变1.3或1.7   跟bios错有关系 修过几次

FYY

网友:
哈哈 看了这个帖子 同意大哥的说法 先弄清楚在动手也不迟

网友:
华硕的不好焊接,很有可能会导致烧一大片,这就是教训,所以换好芯片后我首先是打MOS管的G极对地阻值是否悬空

网友:
华硕倒经常修,我倒没碰到过楼主这问题你,记住了,下次用得上

网友:
谢谢分享!长知识了,下次遇到可以直接秒了

网友E:
K43 5V待机低本就该先刷BIOS,LZ太任性上来就换芯片导致悲剧

网友:
看来还是得多逛论坛,多谢分享,,,

网友:
思路挺好只要把问题找到了,就会长经验的

网友:
有些奇葩的问题在维修的时候很难想象到。。。

网友:
先硬后软。

网友:
就是BIOS问题喽

网友:
还好修好了 要不又要亏了不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虽然没有修到过 不过下次遇到还是可以省很多时间的

网友:
这机器修不出来不容易,最怕这种大短,卖芯片的大多数都是这种翻新的

网友:
芯片尽量自己找发的很多靠不住。找料板比较靠谱

网友:
满满的经验 厉害 多看下论坛可以少走好多弯路

网友:
这小东西容易坏吗。。。少见。。。。

网友:
华硕K43的机器问题和通病是很多,越做越垃圾了华硕

网友:
大短应该是芯片没有换好。一般不出电压。要到后级短路要么芯片本身条件不满足。也不测一下。

网友:
貌似 都是楼主搞出来的问题啊

网友:
芯片是个大坑,上次换个cpu电源芯片换了4个才好,真是无语了

网友:
桥烧的有点冤,虽然走弯路了,修好了就行。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好经验!!!!!!!!!!!!!!!!!!!!!!!!!!!!!!!!!!!!!!!!!!!

网友:
还是没事多逛逛论坛好,学习经验

网友:
华硕的板子 5v电压 变1.3或1.7 跟bios错有关系。记住了,以前还不知道这常识和经验,呵呵

网友:
查好工作工件在动芯片,不然芯片有问题或没有焊好,烧的太多给自己增加工作量。

网友:
我的k43SD 装CPU不出集显供电,拆了CPU居然出来了,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其实最开始就是BIOS的问题,5V里测到1.3V是3.3V的电压串过去了

是啊,最讨厌 是现在买 芯片都是翻新的,还老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某宝买,这里下载的东西,你懂的

下载两个不行的话很多时候都排除了,应该多刷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K43 5V待机低本就该先刷BIOS,LZ太任性上来就换芯片导致悲剧

买的芯片都没有全新的,还要全新的价格

网友:
矮 能修回来还是好的了  看来我也是 要去某宝买IBOS 啊

网友:
话说这款电压低 刷BIOS到没碰到过   ,先记下, 本来三板斧能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也会伴随风险的,修好就好

网友:
居然能和bios有关 先记下了  以后碰到试试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思路很清晰,多谢分享。

网友:
楼主你的芯片商家坑死你咯,全烧了

网友:
收藏下  留意留意,学习了 楼主

网友:
我们初学者就喜欢这样的帖子,说白了维修就是赚人工钱,还没有现在泥瓦匠木匠人工高

网友:
这种对我们新手有帮助的帖子可以多发

网友:
多时跟坛友说过,换下来的旧板不要卖掉,你卖的主板旧芯片可能会回到您的手中,还要花银子

网友G:
楼主怎么没有吧BIOS传上来啊???

网友:
这也真够严重的,换了那么多东西

网友H:
这机器排阻容易坏BIOS容易坏,USB3.0程序容易坏

网友I:
没声音是还了声卡吗,还有3。3还能串到5v电感去啊

网友:
新的芯片太不靠谱了 现在都从旧板子上拆,能不买就不买

网友:
楼主得不偿失,换了这么多东西,维修还是要仔细

网友:
有通病就是好 赚钱的机器

网友:
bios的问题吗。太奇怪了,一般都怀疑主板的问题吧

网友:
BIOS的问题才好修一点4代机有很多坏CPU

网友:
论坛上这种通病 一大把

网友:
lz你如果可以直接告诉修了几台。大家就服了

网友:
你这修的比较曲折啊,确实修机之前一定要把思路理清了再下手

网友:
换待机芯片 看到大短 心情瞬间没了 以后要小心啊

网友:
悲剧啊 维修难免会遇到这些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
按你的方法试试,不知能好不好,没办法了

网友:
华硕的返修相对来说还是有点高的 K43的主板还好 就是那么几个问题

网友J:
一看就是很少逛论坛的人啊
深度技术W
现在逛论坛要金币啊,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兄弟
详情

网友:
这个问题如果修不好就太冤了!楼主挺有耐心!

网友K:
走了不少弯路呀。。。。有些bios问题确实会引起35v不正常,以前也遇到过,所以先软后硬还是很有必要的
深度技术W
修的少笔记本,经验不足啊,见笑了
详情

网友:
加分了 通病666

网友:
还有更怪的,本来待机只有5V没有3.3V的,结果3.3V先出来,而5V只有2。5V,当然结果是不触发的。

网友L:
楼主作为资深老司机·为何挥斧挥的如此牛逼·

网友M:
修机必须的细心啊,不然悲剧了,换电源IC烧一大串真是不应该啊,经验还是不够,换电源IC我从来没有烧过,打MOS管G极阻值是必要的步骤啊。。。。开路了切记不要通电

网友:
修机还是要多测条件,盲目更换芯片只会带来更大的后果,特别是买的芯片不可靠

网友:
这个待机IC 还真不容易坏,

网友:
怎么芯片老是背锅呢。。。。

网友:
现在卖芯片的 我只能说 缺德啊!!!!!!缺德!!!!!根本不管你买去烧不烧机器

网友N:
  ASUS 的机器就是这样..烦人..也好修..大部分都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M:
修机必须的细心啊,不然悲剧了,换电源IC烧一大串真是不应该啊,经验还是不够,换电源IC我从来没有烧过,打 ...

教训很是深刻啊,教训越大,印象越深

网友:
引用 网友N:
ASUS 的机器就是这样..烦人..也好修..大部分都是通病

最讨厌没有图纸,是有点位,但对我这样的小白我觉得图纸比点位好看,因为记不住那些信号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作为资深老司机·为何挥斧挥的如此牛逼·

我只是小白,上过两天液校,没有什么真本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机器排阻容易坏BIOS容易坏,USB3.0程序容易坏

一个月修不到机台笔记本,所以经验欠缺

网友:
引用 网友K:
走了不少弯路呀。。。。有些bios问题确实会引起35v不正常,以前也遇到过,所以先软后硬还是很有必要的

修的少笔记本,经验不足啊,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看就是很少逛论坛的人啊

现在逛论坛要金币啊,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声音是还了声卡吗,还有3。3还能串到5v电感去啊

是啊,坏了声卡、网卡、桥、EC,大意失荆州啊

网友:
这点到是真的没有想到。有些奇葩的问题在维修的时候很难想象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怎么没有吧BIOS传上来啊???

BIOS论坛一大把,上传了等一下还被扣分,本来就没有分,现在只有刷好一个备份一个了

网友:
有用的小白加点分啊,加分不会扣直接自己的分

网友:
还好楼主细心要不放过这条鱼啦,我上次联想的卖了两个待机芯片才换号 也是待机偏小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没有挣到多少钱以,烧了这么多的东西,翻新的芯片害死人啊

网友:
楼主 换了    待机芯片没有打值吗,怎么会大短路呢

网友:
搞亏本哦,小伙子。。。   马云的 芯片我也怕。。几块钱的芯片也有假货

网友:
楼主教训是惨痛的呀 3v短路太悲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下载的东西好多都不能用。。。。。下了好多个都是卡代码啥的

下载了一个,居然不是bin文件,也不是rom的,哎,,,,,,,,,,,,,

网友:
我曹 厉害了老铁 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芯片,没换好吧,才导致的故障吧

网友:
                  自己要细心,避免故障扩大。。。。

网友:
asus 的这些机器没待机 不触发大部分都是bios 排阻造成的 楼主还是太心急了

网友:
这也给你找到、、、、、、、、、、、、、、、、、

网友:
论坛下BIOS好难啊,有时候下了十几个才下到有用的那一个,心累

网友:
现在的机器真的什么问题都有可能是BIOS问题,说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的板子   5v电压 变1.3或1.7   跟bios错有关系 修过几次

这个故障还真容易怀疑是硬件故障的,毕竟电压低的,看来有时维修经验还是很有用的,不搞清楚很容易走弯路的

网友:
5V  1.3V 就容易让人走错方向
..

网友:
这个有一点坑啊

网友:
说多了都是泪,维修风险大,换件需谨慎啊

网友:
之前还没遇到过bios引起3、5v不正常,学习了

网友:
  这下亏大了,,哪家买的芯片,,找他去,,这也太坑人了吧

网友:
多么痛的领悟啊。以后修机,最好打开图纸。,多观察一下,能省好多弯路

网友O:
修好了,把BIOS发上来一下

网友:
翻新的芯片果真够害人.................

网友:
楼主你这弯路绕的有点远,不过  看到5V实测1.3确实打脑阔很容易就走弯了

网友P:
要是开始按套路来就不会亏桥跟EC了,亏大了

网友:
你牛逼啊,换个芯片把桥烧了,客户能出这么多钱修?

网友:
要是在我这里,超过180都不修了

网友Q:
你们那收多少钱啊 ,坏了这么多还搞

网友:
这个机子电阻也坏的多  主要坏3.3上拉电阻

网友:
东西是谁烧的

网友:
这种机器我一般先测条件 其次刷BIOS  我不会盲目换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你们那收多少钱啊 ,坏了这么多还搞

同行的收150,不知道他收客户多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修好了,把BIOS发上来一下

BIOS论坛已经很多了,不过很多不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P:
要是开始按套路来就不会亏桥跟EC了,亏大了

有时候贪方便,华硕的什么资料都难找,一个字  懒

网友:
我烧的,应该是芯片没有换好,大意了

网友:
没事逛逛论坛还是不错的,楼主经验收下了,谢谢

网友:
把故障搞得这么大,以后要小心啊

网友:
不错,不要着急下手换件。先从软的开始

网友:
你的三板斧太厉害了,竟然把桥,EC劈坏了

网友:
谁叫你换完芯片就上电的。值都不打

网友:
现在很多3/5V都是BIOS参与了的。。。。。

网友R:
3.3V 的电压怎么能串到5V上面呢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擦  楼主你这是自作自受呀  一路火花带闪电

网友:
有时候经验害死人啊  有时候买的芯片也是害死人

网友S:
没发出5v开启信号还有1.3v。。。。。。。。。。。

网友:
引用 网友S:
没发出5v开启信号还有1.3v。。。。。。。。。。。

等你修到就知道了,把5V的连接点断开5V就是0V,1.3V是后级串上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3.3V 的电压怎么能串到5V上面呢11111111111111111111

等你修到就知道了,把5V的连接点断开5V就是0V,1.3V是后级串上来的

网友:
华硕机子真不好搞,楼主多多分享

网友:
这里下载的东西好多都不能用

网友T:
桥换了吗?BIOS问题换桥白干活!

网友:
有通病修就是捡钱的节奏啊

网友:
bios太容易出问题了,楼主修的挺曲折

网友:
BIOS引起的故障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T:
桥换了吗?BIOS问题换桥白干活!

换了桥、EC、声卡、网卡

网友:
烧这么多芯片   芯片还是别买便宜货

网友:
这个损失不是一般的大啊,而且麻烦!

网友:
这个还没越到过       下次注意下

网友:
芯片拆机的是很坑人的

网友:
和我出实地后修的第一台笔记本一样,其实是BIOS程序问题,却绕了一大圈。

网友:
恩,上次遇到个这个。到最后还是没好,我那个确定不是BIOS问题。

网友:
现在 BIOS 什么现象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啊,最讨厌 是现在买 芯片都是翻新的,还老贵
你买芯片的时候跟他说要全新的,他会给你拿全新的,但价更贵

网友:
楼主好任性啊,华硕的焊接完了记得打值

网友:
估计你没用示波器看波形所以就走弯路了。

网友:
5V待机偏低,确实不容易想到是BIOS问题

网友:
K43LY 待机不正常,根源BIOS程序问题

网友:
ASUS的BIOS坏的多,遇见多了就清楚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好经验...........................

网友:
你这修的比较曲折啊

网友:
华硕的机器没得说,拿来先刷BIOS

网友:
满满的维修惨剧和经验啊 一般都是先凭经验判断的 伤不起

网友:
幸好补救及时啊 技术可以的~!!!!

网友:
修机不能大意,修好很难,修坏很容易的

网友U:
要是早点看论坛就好了,浪费了不少时间啊。。。。。。。。。。。

网友V:
你换个3 5V芯片,怎么把桥 EC 这些都烧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V:
你换个3 5V芯片,怎么把桥 EC 这些都烧了吗、?

可能芯片没有换好,短路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U:
要是早点看论坛就好了,浪费了不少时间啊。。。。。。。。。。。

没有金币,狂论坛都要很小心,万不得以才逛

网友:
把桥,ec烧了,太大意了。看来,便宜的芯片不能买,吃大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金币,狂论坛都要很小心,万不得以才逛

那是啊。。。。。。。。。。。。。。。。

网友:
现在修机,一般都是看一下论坛,看一下能不能秒杀的,少走弯路,花冤枉钱

网友:
下次碰到这种问题 可以参考一下   少走弯路  感谢楼主感谢迅维

网友:
电源芯片换时是一定要注意点,我的经验,是测下MOS管的G极二极管阻值,正常的话就是芯片坏了 也不会故障扩大

网友:
还好修好了楼主,没修好就哭死咯。这么简单的问题搞那么复杂。。。。。。。。。。。。。。。。。。。

网友:
第一次碰到  都要修的吐血

网友:
华硕K42 K43的本本不加电的通病真是多呀。学习了

网友:
修到过几块ASUS的机器在待机的时候有串电压的现象,但可以正常开机,不知为什么 会这样

网友:
都说这个故障是通病我怎么就没碰到过啊  ,今天修了一台这个机子,电流0.2几所有供电出来 直接刷BIOS解决,故障点一样,现象不一样,收钱还是一样爽的

网友:
有点不解,3.3V是如何串到5V回路的呢?

网友:
以后遇到这种问题,还是先刷个bios

网友:
这个问题不能怪你,到底是串过去的电压还是芯片出问题或者后继拉低,没有动手前谁都不能肯定,只能说是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
先测电路  在修别的

网友:
我现在都养成习惯了  修机器前先查资料 最后搞

网友:
换上芯片短路是芯片有问题么

网友:
亮的机器。然后自己备份最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