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54H U口不好用,这个有可能是桥的事吗?

楼主(2017-07-16):
别的都好使,就U口坏了。 不知道是不是桥坏了
华硕

网友:
看看BIOS里面 是不是关了呢 以前有人遇见过。在量数据线对地阻值看看

网友:
测量一下就好啊 供电 数据 地

网友:
有供电就刷下BIOS ,一般就有结果了,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坏了 也有可能被关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