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不通电

楼主(2017-07-16):
客户拿来的机器,插电源有电流一上就掉,感觉主板有短路,拆开测无+3VPCU  ,测无VIN  测保隔PQ48的3脚无19V  ,测1脚无电压,再测PU9的ACIN ,有3V  测PQ17的2脚0.6V,明显不对,ACIN连到PU2,测PU2有轻微短路,从料板换了一个,插上电源+VIN出来了,装上亮机。

网友A:
没看太明白。呵呵,隔离管一个P 一个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太明白。呵呵,隔离管一个P 一个N

看PQ48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太明白。呵呵,隔离管一个P 一个N

这个机器的PU2芯片很容易坏的,就是控制二级电压转换的。

网友:
这 语言组织 的  没看的太明白,是28V  没升起来么

网友:
有图纸修起来就是得心应手。。。。。。

网友:
没看明白pu2是干嘛的    不过隔离 你修装换电压

网友:
没看的太明白 还是小白啊 继续努力

网友:
这个机器的PU2芯片确实很容易坏的 一般没主供电都先换了再说

网友:
这个PU2 很喜欢出问题  我也修了好几个

网友:
没太明白  是充电管理芯片坏了吗

网友:
楼主基础扎实,厉害

网友:
好经验啊  学习了 下次遇到就简单了

网友:
又收钱了。高手就是这么简单。三下五二办了

网友:
不过隔离排除其它原因,换充电芯片最直接的方法了

网友:
值得去学习 日后遇到这种问题就处理快很多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以后遇见就省事很多

网友: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刷一下呗。。。。。。。。。。。。。。。。

网友:
好好谢谢,多多看帖。天天进步。。。。。

网友:
看上去很简单的样子  佩服 佩服

网友:
没有看懂,我再回去看看。。。。

网友:
看起来是芯片原因引起的,在详细点就好了,太过于简单

网友:
又是电容短路,最喜欢修这娄故障了。

网友:
PU2是个啥芯片?

网友:
查电路很仔细,牛人。。。。。。。。。。。。。。。

网友:
因该是软击穿 微漏导致不过保护隔离。。。。

网友:
HP G4 原来也有通病呀!行领教了

网友:
这个芯片在广达设计的主板里面是最容易坏的     供电脚由适配器直接供电        长时间运行寿命相对来说比较短    特别是用了杂牌子电源的更容易挂

网友:
pu2修过,但是表达还要努力了

网友:
这帖子应该是个很好的案例,但楼主的语言组织能力实在有待提高!

网友:
有图纸思路清晰直接秒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