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上电掉电重启 GA-H61M-DS2 4.0

楼主(2017-07-16):
修了多半天  才修出来
上电掉电重启:都知道H61一般都是缺电压要不就是检测电压出问题了
  •   掉电的原因是没CPU供电开始查条件
26脚VCC ,9脚开启正常。SVID有电压没波要想得到SVID,cpu要等到dram_pwrok→cpu_clk→CPU_PWRO  K经过检测CPU_CLK没有CPU_clk是由于桥发出的  桥工作条件正常加焊解决   新建 WinRAR ZIP

网友:
附件:BIOS  图纸  位置图    解决的 。 用的上的   给加个分谢谢

网友A:
;我有一块一样的问题,修不出来,CPU电压也有,发现GA H61 REV:4.0不太好修,3.0 2.2 很好弄

网友B:
H61主板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一样的问题,修不出来,CPU电压也有,发现GA H61 REV:4.0不太好修,3.0 2.2 很好弄

检测电压

网友:
这种板子 还是要看什么问题啊  不是好修不好修的问题  我有好多都修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H61主板还是很好修的。。。。。。。。。

能清楚 时序就好

网友:
技嘉掉电,cpu电压不出还会这样啊。我嗅到的一般都是缺电压啥的

网友C:
个人感觉只要有图纸到位的话,基本上还是能修出来的。因为台板的时序都还算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只要有图纸到位的话,基本上还是能修出来的。因为台板的时序都还算正常吧。

对的

网友:
h61技嘉还是比较好修的了,比较经典

网友:
我这边就有块华硕h61的能跑码,跑完码就掉电不显示,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网友:
LZ这思路还是挺清晰的,一步步按时序修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DRAM_PG不会影响CPU核心供电SVID的发出。只不过会导致CPU内置内存控制器无法工作,检测不到内存。这板子应该是全板无时钟吧。

网友:
我有二块一样,都没修好,技嘉H61的主板问题最多的

网友:
我刚好也有一块,思路差不多,。
也ok

网友:
个人感觉只要有图纸到位的话,基本上还是能修出来的!已加分!!

网友(2017-11-19):
GA-H61M-DS2 REV4.0 有时能上电,有时上电就掉电,掉了还能触发。偶尔工作正常还不定时掉电。
已经搞过:换过CPU ,刷过BIOS  检测过各路电压,各路PG,USBOC。。。IO检测电路。。。触发马上掉的时候,所有电压都出来了的。

网友:
学习以后注意了

网友:
太专业了 有图有真相 学习啦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以后修到就可以借鉴了  谢谢

网友:
学习中 看看能不能用到 呵呵呵 谢谢楼主

网友:
加焊好像返修挺高的啊
经常没几个月就坏了

网友(2017-12-22):
刚刚修一块没成功,故障是开机风扇转转停停。从复。启动各电压正常,风扇转各电压上来正常,风扇停时各电压变为零电压。就等于电压随风扇转停而变化。1.8V 1.5V 1.2V ,还有到CPU电源IC95836的启动信号电压0.9V也变化。搞不了

网友:
技嘉的这款板子,桥也爱虚焊,BIOS也爱坏

网友:
额,那我的slps3掉电加焊是不是也能好??还是一定要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