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I3的机器加焊被焊坏了。。不亮了关于加焊的疑惑。

楼主(2017-07-16):
               E40 Thinkpad I3-380 滴滴2声报警。后来加焊还不行。然后,吹显存。2面显存,一面正面和显卡一起的是带胶水的。背面和显卡的不带胶水。好奇,为毛,240度加焊后来还是滴滴2声报警?应该可以显示啊?之前亮过啊!!。只是加焊,温度到了240.这个bga要270才能融化无铅的焊锡珠。难道加焊温度要掌握低,也就风枪吹吹会有反映的显卡,也不是要吹话锡珠啊??!!

              加焊主要是不给锡珠焊坏?而是焊接别的,如晶体,或者芯片内部的原件。那么涂焊膏的时候,还要涂下面的焊盘有何意义呢?应该要涂晶体啊??

网友:
说用风枪吹吹就能好的。动那么多脑筋的,可以不用提了啊。。。。这里想请教下,加焊,常规说的,加焊,到底焊哪里。怎么区别是焊盘的锡珠虚汗。还是晶体虚焊。。

如何解释,风枪吹吹就好。。。。如果风枪吹吹就好,表示晶体出现问题。晶体出现问题,应该要涂焊膏在晶体上啊。。。。如631的显卡,直接涂抹焊膏就可以。不用涂焊盘。。。。

网友:
打胶的要拆下来重做~~~~~~~~~~~~~~~~

网友A:
晶体 出问题 还是 锡球 出问题   这个  咱个人是分辨不出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体 出问题 还是 锡球 出问题   这个  咱个人是分辨不出来的吧

如果焊盘的锡珠虚太狠了。要摘下来植株????加焊和植株的区别???、

网友:
确定好坏 只能打阻值之类的吧  其他说明的 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这个真的区分不出来吧   反正每次加焊显卡都是自己掌握呢  看看是什么卡,A卡和AMD的可以温度高点  N卡的话就不能太高了 容易爆珠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芯片本身的吧。。。。

网友:
以前好像听老师傅说过,风枪加热显卡核心会亮机是因为,硅晶体受热以后会短暂恢复正常。是真是假也没具体研究过。

网友B:
加焊加焊,都爆了好几块了,晕呀

网友:
加热的时候注意一下温度,感觉周围的电容能推动就行了。

网友:
E40的显卡坏了吧,坏显卡的,你加焊没有用。

网友:
加焊都不可靠,要么换新,要么不修,

网友:
看到这种灌黑胶的要么换主板  要么把芯片摘掉重做    加焊?别指望

网友:
一般打黑胶的机器都要把芯片拆下来重新植株

网友:
我植珠没怎么学,BGA换桥不指望了,以后遇到桥坏,还是换板吧

网友:
根本就没啥维修价值  风险大于利润   客户要是在你隔壁  用几个月又坏了  回来找你   都不知道怎样答人家

网友:
大师级人物呀..我很认真的学习了,谢谢分享,希望大师多多上点技术大贴,我们这新手学习。

网友:
E40修的太多了,好多都用不了多久

网友C:
黑胶的显卡·你假寒温度高了·球一融化·里面就短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黑胶的显卡·你假寒温度高了·球一融化·里面就短路了·

我加焊的温度根本不会让锡珠融化。有铅的都化不了。无铅的,呵呵。更不会化的

网友:
楼主 技术不错!!我一般直接加焊的

网友:
加焊温度太低了,无铅锡珠至少要600以上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加焊的温度根本不会让锡珠融化。有铅的都化不了。无铅的,呵呵。更不会化的

不化假焊又什么用·直接种植吧·

网友:
加焊显卡 一般来说不都是芯片本身的问题嘛!显卡锡珠在没有腐蚀的情况应该不会虚汗吧!

网友:
风枪加热有时候好使,但需要手工技术过硬

网友:
很费眼的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加焊,都爆了好几块了,晕呀

这种芯片要先烤,要不就直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