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待机高,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7-07-16):
联想V470,待机高、、
刚刚开始以为通病。。。确实是通病,MOS管改了过后,待机0.014,正常了,但是按开关还是不触发

    觉得这机子应该没得其他问题哒,直接刷了个BIOS,结果故障依旧,慢慢来了
    查KBC条件,一切正常,RTC电路也正常,最后量到南桥晶振没工作,换了一个晶振,开机正常、

这玩意儿晶振出问题的应该少哦、

网友:
思路不错。看来是秒杀哦,高手就是这样的

网友:
坏的不多  ; ;我遇见好几个了  有的盖子掉了,有的接触不好  各种怪问题

网友A:
这种情况 非常少见啊   特别是晶振坏 ,,我估计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 非常少见啊   特别是晶振坏 ,,我估计会返修

此言怎讲、、、、
问题找到了吗就对了三、、、

网友B:
我也有同感。是不是谐振电容的事,加热就正常了,呵呵

网友:
你这不开机的应该是南桥的32.768晶振坏了是吗?

网友:
晶振出问题的的确很少碰到 赞1个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我修个苹果也是晶振不工作 换的桥

网友:
通病太可怕,太好修
。。。。。。

网友:
好厉害  是个高手的做法

网友:
集显的上管烧了,你的CPU竟然还活着,够幸运!

网友:
有钱挣就是好事  就怕连CPU 都干掉  人家不搞了   就累

网友C:
CPU 上管是通病,晶振还没有修到过,来学习了。楼主晶振是示波器测的吗

网友:
前一段,我也遇见过一台,不触发,EC BIOS刷后正常,放了几天又不行了,最后也是发现南桥晶振无波,换晶振后正常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希望能修高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同感。是不是谐振电容的事,加热就正常了,呵呵

电容,晶振一起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 上管是通病,晶振还没有修到过,来学习了。楼主晶振是示波器测的吗

嗯,示波器才量得出来三、、、、、、

网友:
确实啊 ,笔记本里面  换晶振的比较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