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7t plus usb15秒出错断电

楼主(2017-07-16):
华硕m4a87t plus usb15秒出错断电 。测试发现有一组usb电阻不正常 。5v3v 发现3v电阻只有1v。更换电阻立马正常3v

网友:
路过 大神就是厉害 小白在此跪下了

网友:
我也在修这板,有时跑码有时不跑码

网友:
拍照发图看下。不说板号和换那个电阻提供不了详情楼主:daxiao:

网友:
故障问题与图片,位置都标明地方,这样很方面大家遇到同样的问题节省时间

网友:
华硕很多这个问题,usb分压电阻坏,或者虚焊。修了好几块了。

网友:
图纸看看,3v是控制usb的么?电阻多大

网友:
华硕的15秒断电  很好修 送钱的活

网友:
华硕15秒断电,USB_OC,送钱的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