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瞬间掉电

楼主(2017-07-16):
求大神解答华硕K56cp开机无待机电流,掉电

网友:
没有看到待机电流,开机到1.2A就掉电,反复几下还是一样

网友A:
既然无待机还能掉电?无法理解,需要详细描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无待机还能掉电?无法理解,需要详细描写。

我用示波器测的,插上去显示0,可以开机几秒就断电,1.2A的电流

网友:
新人就是新人,无电流还掉电。。。。。意思是从0掉的负数是不

网友:
先查待机按照时序查下待机故障点

网友:
待机电压的对地值正常不

网友:
你这样描述不清楚,很难到到你呀

网友:
刷BIOS在说。旱桥。。。你这个可能是BIOS

网友:
路过,学习,赞一个!路过,学习,赞一个!路过,学习,赞一个!路过,学习,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