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69 掉电求助

楼主(2017-07-16):
索尼MBX-269  掉电求助     吧进桥的PWROK    和APWROK 短接到底   不掉电  电流 停在0.3左右 测量  1.5V  0.85V  1.05V  3v5v 后继都正常  显卡的核心 也正常 25M晶振起振   有波形     就CPU没电    CPU要收到桥发的PROCPWRGD  才发SVID出来  怀疑桥坏  换了桥 还是掉电   按时序  是出了PWROK  APWROK  25M晶振起振  发出PROCPWRGD 和drampwrok   测量DRAMPWROK 不短路   是不是 我漏掉了什么没查的     Bios 一开始就刷过了

网友A:
看看是不是CPU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CPU供电没有出来‘’‘’

是没出CPU  点CPU供电 是要CPU接收到桥发出的PROCPWRGD    才行  但发出PROCPWRGD  要PWROK  和APWROK  读到BIOS  25m启震 才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