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一个USB口不能用

楼主(2017-07-16):
本人接到一台USB口不能用的机子,有三个口,一个口是通过小板转接出来的,不能用,另外两个口是在主板上自带的可以正常使用,测量5V供电正常,中间两根数据线没有信号传输,且没有对地短路或者开路,本人保证外接小板正常,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思路,时间紧迫今天没上班没图,非常抱歉

网友:
中间有个电感         换掉测试一下          台式机碰到过

网友:
中间两根数据线没有信号传输 肯定不正常 那2线直通南桥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不能用的USB阻值完全正常 ?

网友:
线没有问题的话  先刷个nios  不行就可能是桥了

网友:
确定阻值正常?正常的话那就是桥的事了,3.0的话或许是驱动的事

网友:
转接口问题吗,,,,,

网友:
是不是3.0的,没打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