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E430 换桥不开机之忽略重点

楼主(2017-07-16):
型号:THINK E430
故障:雷击
检测: 网卡 无线 读卡器 桥全坏  风扇报错(后来知道)
维修步骤: 1 把所有坏的东西拆下来  打阻值全剖正常 拆桥的时候已经很小心了,显卡也用锡纸包好,很完美一个点没掉.
               2 把焊盘处理干净,换上新桥.过程省略,等主板凉了再测阻值正常,最小化装机自动加电0.4几掉电然后重启加电到1.2几最后掉到0.7动了 .怎么回事,晕了,测了一下没有集显电压,难道桥没做好,不大可能呀 .此时一个小时过去了看看时间也12点多了,先吃饭再说. 吃了一盘水饺回来,再看到板子,这块板子BGA毕竟是带胶的,要不再加焊一遍吧,实在想不出来什么好的办法了,如果还不行就打算再换一个桥了.
              3.重新加焊,测试还是一样,气死个人.不知道点了多少次亮了,心里那个欢喜呀,怎么回事呀  怎么亮了,仔细回想了一下,是手动关机而不是拨电源.晕呀二次开机,这个故障太典型了,谁知道换完桥也能变成二次开机呀 多试了几次确定故障,刷刷刷 拆掉U6刷U5
              4.至于前面提到的风扇报错,开机2个多小时没有问题,风扇也转温度不高就先不管了.估计EC有问题了,带程序的太麻烦.
              今天太忙忘了拍照,讲究着看吧

网友:
有需要程序的,论坛里太多了我就不传了

网友A:
楼主,你是说你换桥后没有修改BIOS里面的ME是吗?这个怎么会没有想到呢?

网友:
换桥后        需要修改me

网友:
确实 3代以后换过桥的 很多都需要 都需要重新弄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说你换桥后没有修改BIOS里面的ME是吗?这个怎么会没有想到呢?

在我印象里好像只有开机慢,报错之类的,把二次开机忘的一干二净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我印象里好像只有开机慢,报错之类的,把二次开机忘的一干二净的了

你记住,桥和BIOS程序是一对夫妻,谁也离不开谁。所以你动桥了,就要重新配对BIOS程序了。

网友:
现在很多机器换完桥之后需要重新刷写bios,不知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