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30不开机

楼主(2017-07-16):
东芝L630不开机,拔掉电池插可调加电到1.15A左右,拔掉内存加电到1.30A左右,然后掉电,拆机发现固定硬盘的螺丝打长了,把主板上的线打断了, 小白发帖,大神勿喷

网友A:
做维修细心很重要的! 我之前修这种明显断线的 都是靠时序然后修到断线的位置 才看到明显断线

网友B:
这样的机器,对于我们维修人来说很简单!其他的同行就怕这样的机器,修一个就坏一个。

网友:
这个是这个机器通病了,已经修了很多了。

网友:
修了很多台了。。。。不足为奇,这个机器,看到就直接去干那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维修细心很重要的! 我之前修这种明显断线的 都是靠时序然后修到断线的位置 才看到明显断线

是的,细心真的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机器,对于我们维修人来说很简单!其他的同行就怕这样的机器,修一个就坏一个。

我平时很少和同行打交道

网友:
是的,细心真的很重要

网友C:
不会是清灰后造成的吧

网友:
这些清灰的就是容易搞坏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清灰后造成的吧

是清灰造成的

网友:
这机子螺丝下面就是线。遇到有几台了。客户自己拆机装起就坏了。都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机器螺丝上错了,导致的主板断线,楼主好观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