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炫龙炎魔T1显卡加焊需多少度

楼主(2017-07-16):
一台神舟炫龙炎魔T1开机不显,拆机用力按显卡芯片n16p-gx-a2发现有显示,所以认为是显卡芯片虚焊,用BGA返修台加焊,上面调为220度,下面调为200度,结束后试机,仍不显,用力按显卡芯片发现有显,以为温度太低,所以重新加焊,上面调为230度,下面调为220度,结束后试机情况仍是一样,有时用力按也没显示,不按有时又显示出来,而且我发现只要上了CPU散热器一次都没能显示出来,所以我仍然认为是显卡接触不良所致,认为是温度不够没加焊好,所以想请问一下这个芯片难道230度温度还不够,那究竟要多少度呢?或者有没有哪位遇到过类似问题,能否赐教?

网友:
温度太低了,每个人手法不一样,温度也不一样

网友:
用镊子稍微动一下  能悍动就行

网友:
难说了,可能是板层坏呢?我这里一DELL4代主板,也是按住了就能开机,松开马上花屏

网友:
板层坏的可能性应该很小吧,估计还是温度低了

网友:
最后一段  上230  下260   镊子能推动就可以了

网友:
没用,温度上调到260,下240,推的时候助焊剂有点波动的样子,不敢用力推,怕芯片推偏了,冷却后试机还是这样,估计不一定是显卡虚焊,毕竟焊过两三次了,如果是虚焊也应该有起色